I2C通信线做的电源电路

楼主(2008-10-31):
如图,I2C 的clk线上经过二极管,100ohm,22uF电容整流后产生VCC电平。令我不解的是:两个三极管的作用是什么?增加驱动电流吗?难道一个二极管不够吗?可否多并几个二极管?

网友A:

当i2c的clk输出高的时候,该信号线接100欧的上拉电阻;当i2c的clk输出低的时候,该信号不接上拉电阻。

楼主:
供电问题

CLK的信号在高电平的时候给22uF电容充电,其中的两颗三极管起到什么作用?是扩流吗?如果是这种作用的话,可否多并几个二极管?

网友B:
在这种应用中,任何二极管的电流(或功率)都是足够的

但是他有0.7V左右的压降,这就使电路右侧的电压达不到左侧时钟信号高电平的电压水平了,那么三极管的作用就在于解决上述问题:

当左侧高电平时,T1、T2均可饱和导通,而T2饱和时的电压降是可以接近于“0”(在几mA电流时,其压降仅有几十mV)的,那么右侧的VCC不久可以得到更高的电压了嘛!

楼主:
谢谢fzyuan的解答

原来三极管的作用是降低电路压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