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24的双电源问题

楼主(2008-11-01):
我用LM324作为交流运放,由于前端输入324的是峰值为5V中点在0V的170Hz的交流波形,故而24的电源我使用的是双电源.不知为何,每次将地接上的时候,电源就支撑不了变成了电流源.(我用的是稳压稳流+/-12V电源).
是按照最经典的电路接上的啊,为什么不得行?是否是因为电源问题呢?

网友A:
re

看不懂你的问题所在,
最好贴个图,再好好说一下你的问题
你的电源变成电流源了,那也太牛了,,你用的电源竟是"稳压稳流+/-12V电源",更牛,,还有既稳压又稳流的电源???我是没见过这样的电源

网友B:
呵呵!

估计是电源过流保护限流了!
一般是LM324方向反了!

网友C:
lm324的双电源问题?

每次将地接上的时候,电源就支撑不了变成了电流源

网友D:
同意3楼

1.lz所用电源应该是限流型稳压电源,而不是稳流电源。
2.不知接的地是接到哪个位置,估计就是接到运放输出端上去了。

楼主:
多谢5楼

说的是,就是稳压/稳流电源.电源是接到输出端上面了.多谢哈

网友B:
LM324方向插反的人很多!

竟然有接错到输出端的,强!
想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