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里有提到

楼主(2008-11-08):
不知道哪位高手有常用直插电容和贴片电容的自谐振频率表?小弟急需一张比较全面的谐振表,多谢了!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在线等啊……

楼主:
谢谢awey了!

我还有个问题要请教各位。
如图有一个RC无源低通滤波器,假设图中电容是直插封装,根据awey老师给的表格,此滤波器是不是对2.5MHZ左右的高频信号有最佳滤除效果呢??

楼主:
图在这里

楼主:
awey老师给的图中的参数表

楼主:
这里是电容的谐振表

网友A:
唉,电容不是这么用的,应用时必须得避开可能的自谐振频

因为自谐振频率是由结构相关的分布参数影响的,不是生产时必须控制的参数,所以这个根本就没谱,换个厂家、或换种材料甚至换个时间、换个机器生产就可能相差很多倍(因为本来就不是关键参数)。

所以设计人员应用时必须得避开可能的自谐振频率,以避免这些不可控的非指标参数造成莫名其妙、意想不到的影响

比如说一个1uF 的电容,可能就会这种是自谐振在2.5MHZ左右,而另外一批的确实自谐振在10MHz的,这真的很难说。
而且由于这不是额定参数,就算定做你都没法对厂家提要求。

而正确的做法就是用远远避开自谐振频率的器件(至少几个倍频程),然后用它标定的额定参数(电阻、电容、电感值)按理论去设计,这时设计时ujiben可以抛开分布参数的影响,生产时也不会出莫名其妙的问题。
因为标定的额定参数误差范围是有标准限制的,厂家必须也一定会保证。

楼主:
恩,学习了!多谢XWJ老师的指点。

我最近在书上看到这样一段话:“为滤除电路中的RF噪声电流,可在每个电源管脚并联放置两个电容(如0.1uf和0.001uf)。此时应注意,采用的两个电容值应相差100倍,否则容易形成谐振储能电路。”
我想问的是,这两个电容是怎么形成谐振储能电路的?其原理?还有其对系统有何不良影响?
还望大家指点一二。谢谢。

楼主:
还有个问题请教大家

我们用的一些数字芯片的输出信号在翻转时,其信号上升/下降时间可能非常短(如2ns),那么在信号翻转的瞬间,会不会给输出信号线带来高频噪声?如果有,如何有效的滤除这些高频噪声呢?

网友B:
这就是数字芯片的电源端要接个去偶电容的原因

信号的翻转瞬间会有短暂的过渡大电流,这个电流主要影响电源。

楼主:
恩,我知道了。

但是信号翻转的时候会不会在信号线上产生RF噪声呢?
还有9楼的问题麻烦各位高手指点一二!
谢谢。

网友C:
当然会产生了。所以有些数据线上会串联电阻,降低上升速

或者有些IO口会增加压摆率控制(同样是降低翻转时的斜率),以降低噪声。

楼主:
谢谢圈圈的解答。

只是我9楼的问题还望各位高手指教啊!

网友D(2010-07-03):
这东西有用

网友E(2011-02-15):
因为自谐振频率是由结构相关的分布参数影响的,不是生产时必须控制的参数,所以这个根本就没谱,换个厂家、或换种材料甚至换个时间、换个机器生产就可能相差很多倍(因为本来就不是关键参数)。所以设计人员应用时必 ...
引用 网友A:

电容应该中大多应该是尽量接近其谐振频率吧?

如果有各种材料及封装 以及容值 对应的大致的串联谐振曲线的书就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