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OPA335的输出始终是一个-1左右的电压是怎么回事哦?

楼主(2008-11-09):
我用opa335搭了个运放,用的是+-1.7V的电源,但输出始终是一个-1V左右的电压,是我的芯片坏了吗?

网友A:
可能是负反馈没接对,或者输入信号过强,饱和了~~~

楼主:
我没有给输入的时候也是那样的啊

我把输入接地
输出也会有-1V

网友A:
没接负反馈?

楼主:
接了负反馈了的 啊

真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不是芯片真的已经烧坏了哦

网友B:
opa335是RR运放吗?

网友C:
……

不上图谁知道你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