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14施密特反门输入电平问题

楼主(2008-11-09):
一个高到低的电平来触发中断

只是个传统51电路中的RST RC电路加个反门来实现

本来板子上有个7414,就大概拿来用的

原来用的是直插的,完全没问题

现在用贴片就出现个满奇怪的现象——低电平情况下如果不接到7414上为0v,如果接上去就成了900mv以上(有时还是1.6v),这样电平判断就直接变了——输出始终是低了——看了7414的两个门限——高门限最低1.5v(这也挺怪的,即便是900mv,也应该看作是低电平啊,不过DATASHEET不是对应芯片的,但估计出入不大)

请教大侠,反正个人感觉这种接口电平的问题确实满头疼的,谢谢

网友A:
看看是74LS14还是74HC14

楼主:
74LS14

晕~原来那个直插的是74HC14,买的时候没注意

请问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B:
TTL电路和CMOS电路结构和参数上有很大差别,

低电平输入电流就是很大差别之一。74LS是TTL的,74HC是CMOS的,你分别下个数据手册看看就明白了。

楼主:
恩,TTL的输入电流mA级,CMOS输入电流基本uA级

但是一直考虑的电平反转的问题,LS和HC在这方面的运用有什么大的区别吗?
或者是说考虑的因素不太一样,个人怀疑这个900mV可能是一个内部保护二极管的压降,但是内部电路不太清楚

下午去买个HC型的换上试一试

网友C:
虽然都是74**14,但是确实要高清楚一点比较好,呵呵...

网友D:
你是不是接下拉电阻了

这种运用,7414一般HC和LS区别不是很大

楼主:
哦也~把74LS14换成74HC14果然就没问题了

很是奇怪啊,这两个14除了输入电流之外门限基本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