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请帮忙看一下这是一个什么器件

楼主(2008-11-09):
从一块板卡上看到的,圆柱形,黑色,下面15个pin,直径高度都大约是2-3公分

楼主:
请指教,什么厂家的,哪里可以查到datasheet

网友A:
变压器基本上都是定制的

因为实际上要求和离散,基本上都是定制;
楼主拆出来,找个变压器厂帮你做吧。其实,如果你知道变压器特性,也可以自己绕样品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