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窃电,同时具有RS232-RS485及RS232-38K红外通讯功能

楼主(2008-11-10):
简单的红外通讯调试工具
依据工作需求自行设计一款红外通讯调试工具。串口窃电,同时具有RS232-RS485及RS232-38K红外通讯功能。
红外通讯作为一种数据传输手段,可以在很多场合应用,如家电产品、娱乐设施的红外遥控,水、电、煤气耗能计量的自动抄表等。
现在我们来做一个基于PC机串口的红外通讯调试工具,首先我们解决的是电源问题,其实我们可以到串口上去窃电,当然这种方案在上位机软件需要将串口的7,4脚置位,其实很多串口调试工具都有这个功能。
只要将DTR,RTS打钩,在vcc+5V就可以得到需要的电源,但是串口线的驱动能力是有限的,这种接发最多可以提供10几个mA的电流,而发射管IR333A21C需要20ma,我采用10MA电流通讯距离不到1m,基本满足研发工作需求。
后加装买电池附送的微型手电筒的聚光头达到3.5m,完全达到预期目的。下一步我要试验下双管串联的发射距离
请大家等待。2008-11-10

网友A:
如果允许DTR,RTS线

那么,驱动LED的电流做到几十mA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串口的大概标准是:约300欧姆的输出电阻,PC机串口或一般串口芯片的输出电压约10V~12V,按此计算DTR,RTS两线上可以得到的最大功率约167mW,红外LED的VF基本小于1.5V,如果使用一个高效的DC/DC得到一个月1.8V~2V的驱动电压,怎么着也可以驱动LED实现70mA以上的电流。

如果波特率不高,加个调制,可以实现的通讯距离还是挺可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