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OSFET应用

楼主(2008-11-11):
如图片所示:
在I2C总线应用中,master的电平是3.3V,slaver的电平是5V,所以在中间加一个这样的开关,请帮我分析一下用这颗2N7002是否可以达到效果,2N7002是工作在什么区,频率响应怎么样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暂时没看懂

网友B:
可能是这样

当5V端为主,3V端为从
主机输出高电平5V,MOS管接成源极跟随器,跟随栅极电压3V,所以从机收到是3V低一点点;
主机输出低电平0V,MOS管DS反偏,受内部寄生二极管钳位,使从机端在0.7V以下;

当5V端为从,3V端为主
MOS管接成共栅同相放大,3V电压摆幅放大成5V电压摆幅。

网友C:
理论上可以实现

网友D:
可以实现

2N7002的Vgs(th)稍微高了点,选用Vgs(th)低点的MOS会更好些
以前有过一个类似的帖子有说具体的工作原理

楼主:
电路 补充一下

如下面的电路:
主机端是上拉到3.3V,从机端是上拉到5V,请问这样接发是否能达到主机通过I2C读写从机的效果?
另外请问,这样解法是属于放大的解法吗?

网友D:
看这个帖子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Page=&boardid=2&t=3032004&p=1&tp=I2C%B5%E7%C6%BD%D7%AA%BB%BB%B5%E7%C2%B7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Page=&boardid=2&t=3032004&p=1&tp=I2C%B5%E7%C6%BD%D7%AA%BB%BB%B5%E7%C2%B7

楼主:
补充说明

抱歉:
可能图没写清楚,让各位误解了:
SDA 5V 指的就是从机端的SDA总线 , SDA 3.3V指的就是主机端的SDA总线。

网友E:
应该可以

SDA 3.3V 为高 mos不工作 SDA 5V输出高;
SDA 3.3V 为低 mos  工作 SDA 5V输出低;

网友F:
理论上可以

但是需要注意MOS管寄生二极管的影响,SDA 3.3V向SDA 5V的倒灌。

网友G:
3.3V怎么可能向5V的倒灌。

网友D:
5V掉电的时候就有可能

所以要完全隔离的话用双MOS管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