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运放搭一个差分放大电路

楼主(2008-11-11):
会搭的请一定帮个忙,好吗?
我手上的运放是OP07(TI)。
我在END也发了,没人回。

楼主:
我搭的电路

烧了两运放了。

网友A:
电路没错,问题是你的信号源是从哪里来的?

是否隔离

楼主:
好像没有隔离

不知道隔离的意思。呵呵。
我是把一个压力传感器的输入v+,v-当作上图中的信号源直接接运放的。
要隔离的话,一般用什么方法?
传感器工作电压为10V,它的输出为0-200mv的电压。

网友B:
能烧掉两个运放,估计是电源搭错了

LZ检查一下,还有,运放输出最好加个电阻限流一下,免得短接烧管子。

网友C:
回复!

  用隔离运放,输入是差分结构,0-200mv工作。好像是7840。

楼主:
谢谢

我再搭一次看看。

网友D:
搭个仪表放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