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流采集的问题

楼主(2008-11-11):
一个电流信号采集系统,信号源是从螺柱焊机电流分流器上取的,幅值大概在100到200mv,持续时间1s左右的近似的直流信号。我用的是凌华的PCI-9112数据采集卡,现在不经过任何处理发现采集不到信号,是不是应该加一个信号调理电路啊,对于这个信号选用什么样的电路比较好?各位高手请指点啊,谢谢啦!最好有电路图。

网友A:
先用示波器看一看信号有什么特征。

网友B:
如果没有接错就应该可以

可以用它的8倍增益的PGA放大,这样他的量程就变成了1.25V,然后你的信号就相当于他满量程的10%左右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