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测试MOS管的寄生电容Ciss,Crss,Coss?

楼主(2008-11-18):
如题。
哪位大侠比较清楚请指点一二。多谢!

网友A:
这样看看

在管脚间并上大电阻M级以上,然后再引脚上串上104的电容后用万用电桥进行测量,但是有些参数可能需要加载直流测试。

楼主:
谢谢!

这三个电容参数都是这样测吗?
能否说具体点,最好有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