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C总线上可以挂多个设备吗?

楼主(2008-11-18):
(无正文)

网友A:
当然可以,一主多从,从设备地址不能有冲突

网友B:
好象没说可以挂多少

只定义总线上的总电容吧

网友C:
是没说能挂多少,

可是标准I2C协议的地址只是一个字节,你想多带都不行了。
实际上,I2C总线容易受干扰,带多个从机设备的话由于引线过长而变得不稳定,所以,真正能用的从机数量其实不多。

楼主:
其实我看到的也基本上是一对一的

所以来问问大家

网友D(2012-03-06):
5# msliang18 是吧,如果线太长确实不稳定,同时并接两个时太容易受干扰了,我同时接了一个ADXL345和一个MPU3050就不行了(单独时可以),那有什么解决方法呢?

网友E:
楼主看Philips的协议白皮书里面有,多个主机都是支持的。

网友F:
赫赫,这个协议生下来就是为了挂多个器件的,何来能不能的问题。通常作为一个板内总线,对总线电容有要求。如果太长的线可能会超过规范要求。具体可以参考标准。
另外7楼的,你的电路或程序可能有问题。不然不会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