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稳压电路稳压管串联

楼主(2008-11-19):
看到几个稳压电路,都是ZD1串联ZD2,ZD1串联ZD2难道总功率要大?(即是否意思是2个12V1W的等效于1个24V2W的)百思不得其解!
在实际应用中我观察到用2个12V1W或者用1个24V3W的。
2个6.2V的当作12V稳压的,按道理他应该和电阻一样并联才功率加大!

网友A:
串联后功率当然更大

稳压管不适合并联使用,因为电压不完全一样,并联后两个稳压管的电流会不一样。

6V的稳压管串联还有一个好处是温度性能最好,因为稳压管稳压值6V附近的,温度系数最小。

网友B:
串联只是为了增大稳压电压,和功率要求没关系。

至于并联,稳压电压高的那个就是摆设。

楼主:
我个人理解

我个人理解:
1:稳压管不适合并联使用,因为电压不完全一样,并联后两个稳压管的电流会不一样。=因为个体差异。

2:6V的稳压管串联还有一个好处是温度性能最好,因为稳压管稳压值6V附近的,温度系数最小。=这个观点比较新颖,尽管我们都知道这个性能,但很少利用这个性能,并实际应用。
3:串联只是为了增大稳压电压,和功率要求没关系。=串联只是为了增大稳压电压,还有增加更多的稳定电压。目前就我的理解确实和功率要求没关系。

网友A:
怎么不能加大功率?

两个6V 0.5W的稳压管串联,等效于一个12V 1W的稳压管

楼主:
稳压二极管一般不采用串、并联。

稳压二极管一般不采用串、并联。
稳压二极管并联时,其效果取决于稳压值小的哪个,稳压值大的哪个不起作用。
稳压二极管串联时,应考虑所用(各个)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额定功率,外电路的电压及负载负荷等多种因素。在各项值均不超过其额定范围的情况下,其总的稳压值等于所采用的两个(多个)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之和。
稳压二极管并联接在交流电路中不合适,也无法谈电压分配问题 。将按照稳压管的各自稳压值分配。这时稳压值较高的稳压管将承受较大的功率。所以选择稳压管时要有足够的功率。
如果交流电压较高,将迅速把稳压管击穿、、烧毁! 在交流电路中,常常用两个反向串联的稳压二极管做波形切割,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将输入的正弦波变成近似的方波(这也叫整形处理),其中两个稳压二极管的稳压数值,就是所获得的方波的正、负相电压值。
将稳压二极管负负或正正相接串联,常用在噪声抑制电路。
( 注:串联相接温度性能好的只适合4-7V的稳压管)

楼主:
我举个例子!

我举个例子!
假设稳压管DZ1/DZ2最大IZM=100MA,此时内阻100R,则P=I2R=0.1*0.1*100=1W
从电压算P=UI=12*0.1=1.2W

2个管串联他的最大电流是还是要流经每一个管上,只是内阻加大了,为200R,
此时:P=I2*R总=0.1*0.1*200=2W,
从电压算P=UI=24*0.1=2.4W
但此时的总功率并不能增加这个电路的每个管子的耐压和电流,只是增加了相对的功率,这个电路电压增高可以,电流加大照样炸。

楼主:
以上都是按照我个人的想法和思路计算的

以上都是按照我个人的想法和思路计算的,也不知道对不对,希望能有个高手指正一下!比如电源不稳定情况,刚开机的冲击电流对他能照成多大的影响!

网友C:
我的理解:等效的调整功率提高了一倍

一个是12V可以调整100MA.而另一个是6V可以调整100MA.功率自然是提高一倍.

网友D:
我也有这个问题

我们这也有个电源是两个60V稳压管串在一起做成120V稳压~~

师傅说以前用的是一个120V稳压管,有时空载时会烧,就换成2个60V的了~~

而且两种管子的Izmax相等~~

师傅也说不清为啥~~

网友E:
qvb123的功率计算不对

稳压管耗散功率,简单地等于两端电压乘通过的电流。
“从电压算”后面那句是对的。

楼主:
耐电流大,温度系数好,

10楼:一个120V稳压管换成2个60V的是不是不烧了,呵呵,我总算明白了,低电压的 ,耐电流大,温度系数好。不过这是我自己悟到的,方法:通过对比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