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分析一下这个视频输入端子电路

楼主(2008-11-19):
电路为什么要这样画。。好多元器件在这里作什么用都不是很清楚。。

网友A:
RE

D37是个压敏器件,主要是用保护有高电压输入时不烧坏其它元件:如雷。

FB36是个磁珠。

网友B:
FB36、FB21是磁珠

FB36、FB21是磁珠,用于应对电磁兼容测试;

D37是TVS,主要用于静电防护,

看图上参数,这不应该是视频接入端子,如果真是视频端子,那么这个产品在视频方面的性能是不好的,最多320×240

楼主:
就这个回答啊

D37是防静电保护二极管,FB是磁珠我都知道啊,这的确是我们做的SONY DVD产品的外部视频输入端子,这主要是想问那几个电容起的作用

网友B:
EC63、EC64是耦合电容

C182、183为电磁兼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