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检测pA级电流

楼主(2008-11-19):
我想检测pA级电流,跨度是四个数量级,也就是pA到10个nA左右,请问有哪位兄弟做过,有没有成熟的电路图?
实在是有点难,万分着急,谢谢各位!

楼主:
谢谢

谢谢楼上,输入偏置果然很小 ,它是跟我们普通的运放一样的用法吗?

楼主:
另外

因为最后打压要放大到零点几伏,但是避免引入过多噪声最多也只能做两级放大。而116的G值似乎不能太大,也就是10000左右,我该怎么办?

网友A:
关键是不知你用的传感器的特性

10nA×1M欧姆= 10mV

若设INA116的增益为100,则输出可达1V,不够吗?那就将1M的负载电阻加大到10M,可以吗?

网友B:
10M~~~精度不够的话,引入的误差也不小

网友A:
你知道误差是多少吗?

这些误差是怎么引入的?
如果想测pA级信号而无法应对10M级输入阻抗,根本不用去想这事了!
这种端口的接入点可能需要用聚四氟乙烯的柱子将信号线架空的,并且布线十分讲究。

楼主:
--

电流来源是气体电离收集到的电子,
布线的问题我倒是想到了,只是运放上还说没有把握

网友A:
如果是10nA级的电流,

则还不需要INA116,可能ICL7650就能对付了,而且精度(失调电压)高多了

楼主:
不是10nA级啊,是0.1pA级

网友C:
INA116很贵

可以试试运放,如AD8605等

楼主:
现在不是贵的问题,是能不能做出来的问题

网友D:
0.1pA电流测量

0.1pA电流测量,能不能实现关键看测试方法、传感器、测试电路设计等等。用INA116也不定能完成。

网友E:
采用积分方式来做

利用这个电流给一个小容量的电容充电,控制合适的充电时间,再测量电容两端的电压。反推电流值。
如果你仅仅是测量,而且数据更新速度要求不高的话,这应该是最合适的方法。相当于通过时间来放大电流值,降低对电路的要求。
更为简单的方法是直接用这个电容两端的电压触发一个比较器,通过充电时间计算电流的大小。

网友A:
re:15楼

您用什么东东去测电容上的电压呢?
至少,我所见过的所有比较器(包括除INA116以外的放大器)的偏置电流都没有小于0.1pA的。

楼主:
王奉瑾 大哥能不能说的具体点

楼主:
荒原野草 说得有道理

您说的很有道理,而且我觉得这应该也是一个可行的方法,但是一涉及到具体电路,我就蒙了,电容值,电阻值,差一点都不行……

网友F:
楼主去看书吧

JET和MOS属于电压控制器件,搞成单输入的差分放大器,完成I-V变换。
加自举,是提高交流输入阻抗。对输入信号的交变分量有好处

楼主:
谢谢大家,我手上有个电容,上面写着100f 到底是多大的呢?

网友G:
猜一下,可能是0.1P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