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电流变换调试过程,还在继续.....

楼主(2008-11-19):
本人在做一个电压/电流变换电路:
   今天刚开始调试,在输入为0时,LM324第10脚电压约3.5mV,
   但第9脚却有40几mV,第8脚更甚至达100多mV,将IR1断开,也不见改善多少.
   更不思议的是,输出居然有二十多个mA.
   本人调了UR12,
       如果将UR12改为1K,输出电流变为更大.
       如果将UR12改为100K,输出电流变为0,但LM324第14脚输出达14V.
   但这个电路是参照别人产品来的,原理上也找不出什么问题,
   只是我用的三极管与他们的不同.他们的三极管块头大.
   另外也看了另外一家的电路,他们的三极管与运放间没用电阻.
   只是他们的电流输出是浮地输出.

   今天先发上来请教各位,明天继续想办法调试.

楼主:
呵呵 自己先顶下

是不是UR12与UQ1的选择有问题?

楼主:
呜呼 看的都快二十人了

怎么没一个人看出问题呢?
奇怪 问题出在哪呢,明天再焊块板再试.

网友A:
考虑后级出现自激

自激时,用万用表将测到不可思议的结果

网友B:
IR1=UR11 IR2=UR10

UR12可以不用,要的话阻值不能太大;

输出一定要接负载,而且负载不能太轻,不然电压太高,偏离运放的线性范围。

网友C:
感觉像是三极管实际接法错误的问题

还有,电路电流不知怎么接出去的

楼主:
我再试试

电流输出
电流输出是在输出O+与接之间串了一个470的电位器,电位器电阻如果比较小,电流将远大于20mA.

楼主:
个人猜想

是不是9脚与10脚阻抗不匹配,容易出现自激.
我先改下电阻(UR7/8改为100K与200K.不行的话再加个电容

网友B:
楼主的电路不符合:IR1=UR11 IR2=UR10

你是IR1=UR10  IR2=UR11

楼主:
电阻匹配没错吧

IR1=UR10  IR2=UR11
电阻匹配应该是: IR2:IR1 == UR11:UR10

楼主:
真邪

刚调了下:
1. 先把IR1断开,结果没什么影响,8脚 9电压在100mV左右,
   用示波器看也看不出什么现象.
2. 把电阻换成UR7 100K UR8 200K 8脚9脚电压还是差不多.
3. UR8上再并上10nF电容,8脚上电压为:8.几mV,比较怪.不解.再试.
4. UR8上电容去掉,UR7上并上100nF电容,
   9脚上电压为:8.几mV,8脚上电压为40几mV.
5. 没办法,只好UR7 UR8上都并上电容.这样8 9脚电压都变为8.几mV,
   现在应该正常了.
呵呵 接上IR1继续.

楼主:
呵呵

原来UR10被工人焊成5.1K了

网友D:
LM324单电源

输入为0有用吗?

网友E:
加负电源吧

如果电源电压能降低些,也可以考虑用轨至轨运放

楼主:
可以的

输入为0可以的.

网友B:
抱歉,是我把公式记错了

楼主:
谢谢各位

问题解决了,主要是9 10脚阻抗要匹配,8脚与9脚间加个电容以防自激.
    另外UR10被错焊成5.1K导致负端所受反馈电压远小于正端反馈,
    所以输出始终为大电流.

网友F:
恭喜你!反馈电阻接错地方了

请把UR11接到12脚,IR2接到13脚。

另外UR4、UR5用精密电阻实在太浪费了。

楼主:
fzyuan 呵呵 你说错了吧

你再想想,
UR4 UR5 是不必用F档的.

楼主:
在板子上改了下

LM324刚好还有1个运放,就搭了两根线试了下.
原来负载电阻在0至480欧变化时电流最大改变在2%左右.
现在加了一级跟随,电流变化减小了很多,只有0.3%左右了.
呵呵 效果还是很明显的,不过为什么还有0.3%的变化,我再想想办法.

网友F:
不好意思,看错了!

此电路的负载特性不好是由于UR11、IR2的匹配问题,你可以将UR11串联一个75欧姆电阻试一下因为真正的电阻配比应该是:

 (IR2--IR3):IR1 == UR11:UR10

楼主:
不是吧

不是 (IR2--IR3):IR1 == UR11:UR10
应该是: IR2:IR1= UR11:UR10
输出负载变化引起的输出电流微小改变与IR3无关,
IR3的大小与输出电流的大小成反比例.
至于负载变化引起的电流微弱变化可能是输出负载变化引起O+对地电压的相应变化,此电压又引起运放输入正端(跟随器)的电流微弱变化,从而引起输出电流的变化.

楼主:
呵呵

有没可能我买的LM324是假货,+端电流有点大呢

网友F:
是不是那么回事

你可以用理论计算一下吧,电路首先要通过理论关。
或者你用个电位器跳着试试看再说吧。也许这回是我蒙对了。

楼主:
我是用电位器调的呢

电流的输出接了一个470的电位器,从电阻0到470欧,电流变化大致有0.3%
呵呵 估计是运放正端电流有点明显了.今天在调一块通讯板,没继续测了.

网友F:
有两个问题

1、你用电位器作负载调节这个我知道,我说的用电位器调,是指在IR2串一个1k电阻,然后在UR11串一个2k的多圈电位器以便于调整他们的匹配,以实现更好的共模抑制比。负载特性问题就是共模抑制问题。
2、你说的+端电流有点大,无非是运放的失调电流过大,但是这通常是比较固定的,其明显影响可能更大的反应在0位上,而与负载变化无关

网友D:
LM324就这么个水平了

再想提高把反馈的LM324换成OP07

楼主:
呵呵 可能吧

可能324也就这个精度,加片OP07有点麻烦,
板子本来就很小的一个小模块.放不下了.
看了人家的产品,用的是一片358,和我发的图差不多.
只是没用第一级的跟随电路.我想那个精度应该比我现在调的差多了.
人家还是全国知名的大厂(呵呵 中国其实许多大厂技术也不见得就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