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2008-11-19):
各位前辈:大家好!我这有个闪光灯产品,我把它的原理图抄出来了,但看不怎么明白,所以想请教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有两点:第一,此电路的灯闪频率为多少Hz,是如何计算出来的?第二,我想把灯闪频率改为0.008Hz,应该更改哪个零件(最好是电阻)?谢谢!

网友A:
这个电路有问题

可控硅的K端应该接220V输入的下端。

频率取决于R3对C2的充电时间,图中C2的容量也不该是104.

楼主:
不好意思,图画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