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放大器MAX4466外围电路的相关问题

楼主(2008-11-19):
图中A:放大器A-端的电阻和电容的连接是一个经常看得到的,请帮忙分析一下,电阻电容为什么这样连接。
图中B:这两个都是通过电阻接电源,不过接法不一样,请分析一下

楼主:
没有人帮帮忙吗???????

网友A:
很典型的音频信号放大电路,有何不妥?

楼主:
知道没有什么问题,就是我不会理解嘛?

网友A:
元件没标号,不好说明

从上到下,约定电阻分别是R1~R6,电容分别是C1~C4

C1 是退耦电容,和R1组成低通滤波器,防止电源上的信号串入前级;
R1 R2 提供送话器的偏置电压,决定工作点;
R2 是送话器的交流负载电阻,负责将电流取样转为电压;
C2 是耦合电容,还兼有隔直流的作用;
R3 R4为运放提供1/2VCC参考电压;
C2 R3 R4组成高通滤波器,把低于30Hz的声音(如风声)滤掉;
R5 R6构成运放的交流反馈回路,它们比值决定电路的增益;
R5 C3组成高通滤波,使运放对超低频信号起到抑制作用;
C4 是消振电容,防止运放高频自激,同时也抑制16KHz以上的无用高频率干扰。

楼主:
专业回答,好的品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