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

楼主(2008-11-20):
图中JI借一12V点进来,VD1是一瞬态抑制二极管,VD2是一整流管,搞不懂VD2是怎么整流得,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
青蛙跳进池塘里

网友B:
TVS管VD1用于限制高压脉冲

点烟器来的电源质量是比较差的,所以后面有加了电感进一步滤波,而VD2的作用我看应该不是用来整流的,可能作为电感的续流或反向嵌位更为合适。

楼主:
??

我看过料单,好像是整流

网友C:
半波整流,整负半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