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发个三极管的电路,这回是PNP的。判定工作在什么状态!

楼主(2008-11-20):
谢谢。大家。
怎么判定的工作在什么状态。

网友A:
楼主好学的话建议找晶体管电路来看

谢阮清《晶体管线性电路》、《多级直流放大器》、《高频电路》
顺便了解一下 h参数、Y参数、z参数、S参数

网友B:
吸取上一贴的经验,这回你得写清楚:

1、半导体材料
2、PN结温度系数
3、工作温度范围
4、B的温度系数
5、穿透电流
6、BE的V-I曲线
等等......

楼主:
不用考虑环境温度。一切参数都是理论计算就可以

不用考虑环境温度。一切参数都是理论计算就可以

楼主:
就三极管放大,饱和,截止,倒置,四种工作状态

怎么进行实际分析
 h参数、Y参数、z参数、S参数。看了 。感觉实际应用中。没有用到,没有多大的体会 。还请前辈吗?给予指教

网友C:
只不过是在现代电子技术中应用少了

现在大多电路都用是IC来实现功能,很少采有用三极管。越是这样,我们对三极管的了解就越小。三极管的参数在线性电路应用时才要详细考虑,如果用在开关电路,很多参数都可以忽略,从而使人到感觉实际应用中,没有多大的体会。

网友D:
做单片机的基本上拿三极管当开关用

楼主:
版主都不稀罕回答上面的问题了 。

版主都不稀罕回答上面的问题了 。

我想这样基础的问题。不只我不懂。很懂人都不是很知道的 。
这个是以一个面试题里的。很基础的东西。
看过版主前面回复,感觉版主的基础很厉害。佩服

网友A:
你这种问题需要到书上寻找答案

这种问题没有几百字是讲不清楚的,人家也得有空才行...

按某前辈的意思,这种贴子要转去新手园地

网友E:
楼主还是自己努力一下

看看你的问题,问都没问清楚呢----你要求大家帮你判定什么?!

::::::::::::::::::::::::::::::::::::::::::::::::::::::::::::::::::::::::::
引用 楼主: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楼主: 再发个三极管的电路,这回是PNP的。有点糊涂了

谢谢。大家。
怎么判定的。

网友F:
楼主要求工作在放大区?

工作在线性状态下,需要满足两个条件:
1,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
2,输入、输出信号能够加上、输出。

网友G:
o

为什么都不自己好好看书呢,难道让别人给你写本书啊!

网友H:
老弟,

截至
放大
饱和

这三个概念估计你完全不清楚

网友I:
基础的东西你可以上网自己看看啦

基础的东西你可以上网自己看看啦
去www.cntronics.com/public看看,上面有不少资料可以学习的。

网友J:
直接给答案吧

三极管处于截至状态。
原因简单说就是 发射极-->基极(npn的就倒过来) 电压没有超过0.6V。   想了解具体的就得靠你自己去看书啦,很基础的东西那些大牛都懒得理啊。

网友B:
楼上犯糊涂了

这回是饱和导通,什么原因,自己先好好看书,这是最基本的东西,一定要明白的。

网友H:
建议16楼跟楼主共同看书学习,
你们两个基础都不咋样啊

网友K:
16楼需好好学习啊

网友L:
真的是很基本的东西!!

真的是很基本的东西!!

网友M:
这个我不需要学习,读书的时候就该懂!

真正实用的电路不会这么设计的,没有反馈,个体差异、温漂,
能用吗?

网友N:
理论估算

Ib=(18-0.7)/Rb=0.056mA
Ic=100Ib=5.6mA

Uc=Ic×Rc=26V> Vcc
所以在饱和区
实际的Ic=3.8mA

网友J:
搭了电路实测

挂了一个星期了,这个题目很吸引人,所以抽空搭了电路实测,欢迎点评。
三极管用的是s8550,放大倍数H未知;Rc==4.7k,Rb=270k(手上没有310k),
实测结果Vb=9.7V,Vc=10.3V。

网友O:
确实很基本

不过也确实有不少人不懂,

网友P:
建议看书

建议楼主翻开模电书,就是目前大学的教材.那么.用不了一百页..你就可以清除的分析这个问题了..

网友Q:
基础知识

基础的东西需要牢牢掌握的!

网友R:
awey说得对是工作在饱和状态

不明白的要好好温习一下功课罗!
  1、判定方法很简单,不计BE结电压,理论值:Ib=18/310=58uA
     Ic如果在放大状态,Ic=100*58uA=5.8mA

  2、假若忽略CE压降,得到Rc的电流是18/4.7=3.83mA

     由此可以看出,就是三极管完全饱和还达不到理想的放大电流,所以由此可以判定三极管处于饱和状态。如果是正温漂的管子,还可能进入深度饱和状态。

网友J:
楼上把三极管看成NPN了。

注意电源电压是+18V,三极管是PNP的。
实际应用中不会有人这样来用三极管的。
愚在23楼贴了实测的电压,愚以为,b极的电位=18V-Ib*Rb,Ib是be结的反向漏电流;c极的电位=b极的电位+0.7V,和愚在23楼贴的实测的电位关系吻合。
我不认为这是个很基础的东西,因为每本书都会强调PN结的正向导通,而很少有书会强调Be结的反向状态,有的话都只是告诉你be不能加太高的反向电压。

网友R:
老兄,我好象看到VCC前面有个“-”号呢!

如果不是负号,哪就另当别论罗

网友S:
是啊,感觉单片机里基本上就是当开关用了。

网友T:
饱和状态

理论上很好算的啊,先算出基极的电流,然后在算出Ic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再实际中还要参考一些其他的参数的!

网友U:
工作状态

饱和,Ib*β>Ic。呵呵。再看看书哦

网友V:
16楼的把-VCC当作电源正极了

网友W:
饱和导通

理想基极电流: (18-0.7)/310K=0.056mA
理想集电极电流: (18-0.2)/4.7K=4mA
 4/100=0.04<0.056,所以饱和导通。

网友X:
提醒各位:饱和状态下,IC=βIB关系不成立!!

提醒各位:饱和状态下,IC=βIB关系不成立!!

网友Y:
这里像个幼儿园

这里像个幼儿园,这样的电路在这问,楼主要想学会电子技术,要学到猴年马月啊。

网友Z:
饱和导通区

饱和导通区!算算电流,求一下Uce(sat)就明白了!

网友AA(2009-08-25):
这个东西,说实话,我赞同29楼的意见,教材强调的重点不同让大家没把握好分析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