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收音机里面的混频器对IF有没有放大作用????

楼主(2008-11-20):
请问FM收音机里面的混频器对IF有没有放大作用????

网友A:
混频器没有IF增益一说

只有混频增益

楼主:
回PowerAnts

请问IF信号相比原始信号的强度会有所增加吗????

网友A:
这要看具体情况

工作点决定混频器的转移特性,而且负载对输出也有影响。我在很多机器中测出IF都要比高频信号低几个dB,要得到高的混频增益,恐怕得用乘法器

楼主:
回PowerAnts

我现在用三极管9018作为混频器,应该能有放大作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