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08-08-28):
(无正文)

楼主:
不好意思

这个图是想把电源分开,平时用VCC-4V供电,没有点用VCC-3.7V的电池供电.
用三极管2N2222A(N60V,0.8A)来分,B极通过非门接VCC-4V,C极接VCC-3.7V,
当有VCC-4V电压时 ,B=0,截止,C,E相当断;相反C,E相当短路,
为了使E端的电压等于3.7V,C和VCC-3.7V之间可以不加电阻吗?
这种接法行吗,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电阻去掉,

三极管通时应让它在饱和状态。

楼主:
LS 高手

是的,我是这么想的,当通时为饱和,就不知道非门后面的电阻要不要

网友B:
射随器,饱和不了,输出最大3V左右

网友C:
问题有那么复杂吗?!

问题有那么复杂吗?!非门还要个供电哦?!
解决办法:两个电源输入端都加入一个二极管搞定!最好是肖特基二极管,压降只有0.2V

网友D:
不解.

4V电压经过非门后,是怎么样的输出啊?

网友E:
6楼说得对

非门在这里简直就是浪费!

楼主:
6楼,谢谢,其实我也想用二极管,没想到压降有0.2V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