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老师说不要太注重晶体管微观的性质

楼主(2008-09-07):
(无正文)

网友A:
学建筑的不要太注重砖瓦微观结构

网友B:
看你平时主要工作性质决定

  仅仅是工程应用就不需要太关注微观的东西, 如果需要搞搞新意思微观的东西会有很大帮助.
  有人仔细分析一个FET的特性, 结果将六管SRAM改为了四管SRAM.
  也有人简单分析一个三极管特性, 用一个三极管加三粒电阻就做了一个完整的电压比较器.
  还有人分析后, 知道运放噪声主要来源, 修改一两个元件, 噪音就降下来一截.

网友C:
TO 楼上

有人仔细分析一个FET的特性, 结果将六管SRAM改为了四管SRAM.
也有人简单分析一个三极管特性, 用一个三极管加三粒电阻就做了一个完整的电压比较器.
各给个例子我学习下,我想你应该有的。

网友D:
如果你的老师是教电子线路的,那这些微观机理已经超出其

网友E:
因为你不是搞芯片的。

吃饭的时候数过多少颗米没?

网友A:
楼上:那两个字是怎么回事?

是你拼音输入法里的常用字?哈哈。。。

=========================
引用 网友F: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7楼: 国情!

现在的教育已经不再**学生去刨根究底了,大环境就那样

网友G:
想知道

一个三极管加三粒电阻就做了一个完整的电压比较器

网友H:
强,三颗电阻1个三极管构成的电压比较器!!!!!!!!

网友I:
那是因为你的老师他自己就不懂

学生一注重,自己不就露馅了。

网友B:
三极管电压比较器

  某人在PC上画图的水平比较滥, 就只回答4楼和9楼的半个问题吧, 其他的有兴趣可以继续聊.
  其实这个只算一个门限电压比较器, 比较适合于粗略的测量干电池是否快用完之类的简单任务.
  假设测量一节干电池是否有效, 我们知道普通干电池用完, 端电压低于0.9V. 这是一个条件; 假定环境温度25度且变化不大(幅度太大咱的比较器就成了假冒伪劣了 :-P). 我们知道普通硅三极管导通时基极电压为0.5V~0.6V(具体多少要做实验确认, 假设为0.56V), OK, 这就是第二个条件; 三极管选型--常见的9014, 电阻选材: R3 = 220K(选择理由:手头上正好有,而且阻值够大), R2 = 56K(理由:好计算嘛), R1 = 33K( 56K/0.56V  -vs-  56K+33K/0.90V ,9014基极要吃掉一点电流, 所以R1不是34K).
  R1接 Bat+ 及三极管基极, R2接三极管基极及Gnd, R3接Vcc及三极管, 三极管剩下一极接Gnd, Bat-接Gnd, OK, 搞定, 咱的比较器就完成了.
  还有, 输出是R3的一端. 试验结果:  (Vcc = 3.6V, 9014 B=298)
           0.8V input --> output = Vcc-0.05V
           1.0V input --> output = 0.07V

网友H:
我还以为什么妙招呢……

网友B:
这些东西说明白了当然就什么都不是了.

  所以自古匠人都自珍其弊, 决不同人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