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稳压管损坏的原因

楼主(2008-09-07):
有一个高精度的稳压电源,如附图所示,图中有两个6V的稳压二极管,用的是国产先科的,其中D9在通电几小时后经常损坏,损坏率为3%左右,另外一个D8没有这个问题,损坏的现象为稳压值降低至3V左右且很不稳定。后来换成日立的稳压管6C2后没有问题。如果说国产的不好,为什么单单只坏D9而D8却不坏?D9这个地方的稳压管是不是对性能要求更高?请各位帮忙分析,先谢了。

网友A:
这个根本谈不上是高精度稳压电源

D8在这里主要是当二极管用.

楼主:
D8

D8两端的电压始终是6V左右,何来当二极管用一说?

网友A:
负载轻的时候,D8是当稳压管用

运放输出端吸入电流.
当负载电流较大时,R23不足以提供足够的驱动电流时,运放将输出电流,
以补充驱动电流,此时D8正向导通,作用相当于二极管.

这个电路设计得有点异类.

楼主说明一下Vcc是多少?负载电流多大?

网友B:
题外问题U1D是干什么的?

如果吧R24加大一点有如何?

网友A:
还有U1的供电是VCC还是6V?

楼主:
回复各位

U1的供电就是+6V和-6V,VCC是20V,这个电源是国内很多厂家温度控制仪的电源。

楼主:
负载电流10毫安

楼主:
再补充一下

U1C和U1D是LM324(4运放)中的两个单元

网友B:
我想问的是U1D怎么那样连?

网友A:
如果U1供电是+-6V,那D8只能做稳压管用

D8的目的是让LM324输出在中心电压附近.

电路上看不出D9损坏的理由.

楼主:
U1D的作用是得到参考地电压

楼主:
电路上看不出D9损坏的理由

我也是看不出来,但事实就是D9容易损坏,如果用日立的6C2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