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放大电路问题!

楼主(2008-09-07):
电路如下所示:图中的两个二极管D24、D25的作用是什么?R217和R223是保护二极管,起限流作用吗?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我前几天刚问的问题

说是自动增益控制的,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解释没有?
看电路图,你的信号频率应该不超过100K吧?

楼主:
没有超过100K,信号是低频的

上图中D24接法有点错误,画反了,是按这个图接的

网友B:
菜鸟的看法

二极管是不是让正负电压放大倍数不同啊?实现不对称放大吧?

网友C:
愚见

U23B
当输入小于1.25v时D24通,放大倍数为-6.8/2.7
当输入大于1.25v时D24不通,放大倍数为-2.7/2.7=1
U23A
类推。

楼主:
还没有其他的看法呢

还没有其他的看法呢?

网友D:
比较看好5楼,哈.

但不知道他那具体的数字是如何算的!
觉得应该是当输入正脉冲大于约0.63V时,U7是个小于0.63V的电平.
当输入负脉冲小于-1.87V时,U7是个大于(0.63+0.7)V的电平.
不知是否正确???还请高人指点...

网友E:
re

是不是可以直接"虚短""虚断"来计算?
好象U6点电压不是0,5楼的数据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