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如此AD输入、DA输出处理电路是否可行呢?

楼主(2008-09-07):
本人模拟电子基础不好...画出这张电路后非常心虚...
特别是红框内的部分~~AD和DA的输入/输出速度最高到1M,所以就加了这么个滤波器,但滤波器我不是很懂,比如DA输出的部分吧,假设到了10V,在10欧的电阻上不就有1安的电流了么?难道要大功率电阻么?(回过头来一想OP07的输出只有十来个毫安应该按这个算吧?貌似又可以用正常电阻,但DA之后比如有510欧的负载是否可以拖得动呢?还是要加些特别的东西?)

网友A:
OP07用于1MHz的信号处理?

滤波器放在信号输入端

滤波用的RC可以用大电阻,小电容,以减小电流.

楼主:
是用作缓冲..

1M的信号是CPU自带AD的最大采样速率...实际用途是工控模拟量输入检测,好像和高频一点关系都没有,采样频率其实低的可怜....而且只要检测出0~10V和4~20mA的信号就可以了,但我CPU自带的AD最大只能采样0~2.5V所以就这么处理了
因此在AD输入的这部分前面还有两组东西:
(1)3K和1K的分压电阻(用于把0~10V输入转换成0~2.5V)
(2)110欧和15欧串联的电阻(等于125欧电阻用以采集4~20mA电流将之变为0.5~2.5V的电压信号)
然后再输入AD的输入缓冲器的,这个滤波器的取值我是从CPU的DataSheet上看到的,关于低通滤波,我之前都是用某网站上看到的图:
比如:10K+1uF-->100Hz,10K+0.1uF-->1000Hz
不知道这样算对不对..?
按这个方法貌似图中的红框内数值要改成1K+0.001uF-->1M了,但这样的话DataSheet中10+0.001uF岂不是有100M了么?
另外缓冲器的输出阻抗很小的吧...加个10K电阻组成的低通滤波对CPU的电压输入来说会不会产生影响呢?比如说AD输入阻抗不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