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音频滤波器的问题

楼主(2008-09-08):
我最近做了个滤波器,主要消除干扰噪声,带通频率:1KHz-3.4KHz.
经过扫频以及用信号发生器模拟都比较好,就不知道为什么在手柄中听起来噪声还有?
比如我用信号发生器输入700Hz正弦波 1V幅值电压,滤波器输出端50mV,按道理这个衰减比例是很好了?还有就是在700Hz频率下输出波形有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附图片)
图片示波器档位:20mV 1mS

网友A:
有线路没?附张线路图来看看。

网友B:
你用TEK的哪个型号

20mV示波器自身噪声已经很明显了.

楼主:
TEK示波器型号是TDS1002 60MHz 1GS/s

在图中通带外衰减为30dB

楼主:
问题自己找到了,分享下

除了会改变依赖于频率的输入信号的幅度外,滤波器还会为其引入了一个延迟。延迟使得基于频率的相移产生非正弦信号失真,所以在某些波段信号失真不可避免。要使失真最小,可采用贝塞尔响应设计滤波器,但贝塞尔响应的转换带比巴特沃斯及切比雪夫都更为缓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