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音频滤波的弱智问题

楼主(2008-09-08):
(无正文)

网友A:
回答

在音频中,最好采用双电源供电,如±3V,运放选择看你的低通频率是多少,3.4K吗?设计低通时用什么响应(如切比雪夫或巴特沃斯),还要考虑增益、Q值方面。
我之前做的滤波器,低通做的非常成功,我是用8阶切比雪夫(带通内1dB纹波)做的。
你上面说的选择51K,0.01UF组成的低通滤波与5.1K,0.1UF组成的有什么不同吗?因为在0.1UF的CBB电容现在市场基本上精度在5%,而金属膜电阻精度在1%,对器件的选型很困难,最好是电阻电容参数都选小,实在不行只能对参数大的器件一一测试。
几阶滤波器就看你对截止频率要求在多少期间,假如是自己做实验用的或学校课题的话,尽量采用高阶,但计算方式比较复杂;假如是公司批量生产的,要考虑成本的话,那你得知道干扰频率主要在多少Hz?在对其进行几阶滤波器使用。
给你个参考,你想截止频率下降快但通带内允许纹波可以采用切比雪夫响应,假如你对截止频率下降要求不是和高,可以采用巴特沃斯响应

网友A:
给你点运放选型的建议

LM358尽量不要用在音频里虽然可以用,带对于音质要求高的场所不行。
LM358在25℃ f=1KHz时 40nV/√Hz(这个电流噪声我没查到)转换速率0.3V/uS
LM353在25℃ f=1KHz时 16nV/√Hz  0.01pA/√Hz   转换速率13V/uS
NE5532在25℃ f=1KHz时 5nV/√Hz  0.7pA/√Hz    转换速率9V/uS
OPA2228在25℃ f=1KHz时 3nV/√Hz  0.4pA/√Hz    转换速率11/uS

网友B:
我的音频要求很低

现在用变音IC出来,结果是没有音频输入,功放输出也有很大底噪,想在变音IC输出加低通来解决,有个2、3阶就可以了,我估计。但是我搭了几个电路都不是很理想。

网友A:
你的输出声音电压多少(峰-峰值)?你这句话什么意思(现在用变音IC出来,结果是没有音频输入),是不是说你这个变音IC就等于是滤波器信号的输入端?你有没测试比较过输入与输出的比值?就是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