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一巨难的模拟电路,谢谢了

楼主(2008-09-08):
这是一个正弦波调理电路,输入信号0~200MHz,信号幅度50mVPP~5VPP,请教高手,这个电路基本是一个放大电路,本人已经略懂,但是这些管子的具体用处是什么。电路分为直流和交流有什么好处。请帮忙分析信号流向。谢谢了!

网友A:
多给点信息

楼主:
没有什么信息了

我能知道的就这么多了,其他的信息我也没有

网友B:
典型的宽带放大电路

分两路的好处是避免低频飘移和高频噪音

网友C:
玩过分离件功放的,都比较容易看懂的图...

简单说一下主杆道吧,其它的你自己看了,毕竟不知道你什么地方找的图:
1、U64单运放,同相放大给Q4/Q33
2、Q4/Q33是“共集、共基”组合放大器,该组态利于提高频率响应...负载是Q17
3、Q17是恒流源的“变脸”使用...
4、正负半周分别由Q21/27作推挽功率输出..经R105反馈给U64,形成闭环负反馈

网友D:
o

应该有渥尔曼电路.

网友E:
呵呵,我来参与讨论

右上角输出级:Q21,Q27好象叫推挽输出?CR11是防止信号交越失真的。
左下角运放是信号比较环节,将输入信号的1/5与输出信号的1/5做比较。
运放输出的信号相位与Q33的3端的相位一致,可起到负反馈效果。

网友F:
想问一下

1、何谓“恒流源的‘变脸’使用”?
2、二极管CR8-A的作用是什么?
3、电容C144的作用是什么?

谢谢!!!

楼主:
多谢,楼上的各位高人

这个电路是我从国外仪器上抄的,打算借用一下,不知道实际效果怎么样,有哪位能给点建议,我在PCB布局布线上有什么特殊的讲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