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电池板组合对锂电池充电

楼主(2008-09-09):
     太阳能电池板组合能对锂电池进行充电吗?锂电池不要稳定的充电电压吗?  因为太阳能电池输出的电压和电流都是不稳定的,随时随着光照强弱的变化而产生变化,所以如果不加其他元件就对锂电池直接充电的话,我不知道会不会产生什么不利的影响?
     请知道的各位大哥大姐给一些见议,非常谢谢。

网友A:
锂电池对电压要求非常高

太阳能板输出是电流型的,可以对电池直接充电,但在电路上必须有一个精密的电压监视装置,一旦电压超过预定值,能立即自动切断充电通道。同时,充电电流不能超过电池可容许的最大值。

网友B:
简单说就是限制充电电流在1.5C以下,电压4.2V以内

锂电池充电要求比较严格,否则后果严重。
由于光能的特殊,用现成的LI-ION充电芯片是有问题的

最好还是用单片机控制充电

网友C:
关注

可能要做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