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yw大淑

楼主(2008-09-10):
(无正文)

网友A:
你的贴片有多大?能写这么多字母?

用这个工具查,但最多也只2~3个字符哦
http://www.tkb-4u.com/code/smdcode/smdcodeA.php

楼主:
大叔 我找不到啊

谢谢大叔
贴片不是很小,可以写得下这些字母。
这个工具就查得到一个 还没有PDF文件
还有别的办法吗 tyw大叔

网友A:
你把查得的型号再用下面工具下pdf档

http://cn.ic-on-line.cn/Pdfsearch.asp?skey=lm317

有条件拍个照传上来容易求解

楼主:
照片1

大多数都查不到型号哇
我拍了两张照片 但是只能看到DI4和C14R
您帮忙看一下

楼主:
照片2

这里还有一张大点的
谢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