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能实现这样一个电路?

楼主(2008-09-10):
如图:

I/O端接单片机的I/O口,PORT平时为12V高电平,偶尔会有持续两三秒钟的负电压出现,为-12V,现在的要求是,只有当PORT端对地短路时,I/O口检测到的低电平才是有效的,而出现的-12对I/O来说是无效的,因为这几个信号是要搞在一个通路上的,信号都会互相跑,有什么方法可以使PORT出现-12时,让I/O口检测到的也是高电平,只有当PORT对地短路时,才是所要的低电平?电路只能用几个分立元件完成,不能有芯片和切换

楼主:
现在用的是这种方法

如图:

补充说明:PORT的短路信号是由轻触开关完成,保持的时间完全取决于人手按的时间,:)

现在采用的是:IO口采用AD转换的方式来做,只有当IO口稳定在0电平一段时间后(如果是PORT出现从+12到-12的电平,在0电位的停留时间比较短,用这个时间的长短来区别)才确认是所要的短路信号,但这种方法比较费CPU资源,而且我们在现场用过,不是很稳定,所以想要改成IO口检测开关量的方式,但不知电路如何改进,请各位提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左边是port 右边I/O

网友A:
错了,漏加电阻一个

网友B:
这个电路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C:
模拟电路就是妙!

楼主有福享受模拟大餐!

网友D:
awey的电路真实好.jokeking 的电路还没看明白.

网友E:
jokeking电路中的CB二极管应该可以不用.

jokeking电路中的CB二极管应该可以不用.另外输出阻抗太大了吧.

网友E:
哦,是我看错了.

"PORT平时为12V高电平,偶尔会有持续两三秒钟的负电压出现,为-12V,现在的要求是,只有当PORT端对地短路时,I/O口检测到的低电平才是有效的"
CB二极管是必要的,

网友F:
6楼图中下面的3K电阻是不是可以改成二极管?

网友E:
单片机的I/O口顶不住12V吧.

二极管容易出问题.

楼主:
谢谢jokeking和awey两位了

你们的电路我都试过,都无法达到我的要求.在PORT短路或者变成负压时,IO端得到的电平性质是一样的,这样单片机还是无法区别开到底是短路信号还是负压信号.

其实我仔细的想过,PORT的短路和PORT从+12变为-12的过程,都是要经过0电平的,这样我所要求的只需要短路的0电平,而不要正到负的0电平本身就存在一个矛盾,因为这两种信号都有出现0电平的情况,所以顾得了这个就顾不到那个,很麻烦.

amwrdfe我这个12V是信号线上的12V,电流比较小,而且现在的单片机每个IO口上基本都有钳位二极管,还是比较安全的,实在不行我可以在IO上并接5.1V的稳压管.

看来我还是只有在原先的AD转换上面再处理一下细节,使其更稳定点!

谢谢各位了!

网友F:
晕,楼主也太容易放弃了

awey大侠推荐的图为什么不能用??不过我还是觉得往下面3K电阻上串个二极管是必要的,,,+12 -12时输出约5V的高电平,,0时输出0,,为什么不行,关于过0点,,难道你的信号是模拟信号???如果不是哪来的0点,,

网友G:
请awey分析一下你的电路图的原理吧?

我菜鸟,看不是很懂啊,那个二极管是不是稳压管啊?

网友H:
不共地的话,可以这样。

呵呵,乱画一个。

网友H:
哦,电平反了,呵呵,可以改软件吗

网友H:
共地的话,可以这样……

网友I:
顶18L的方案

方案不错,其实我一开始就想这样的情况还是要加个光耦隔离比较安全。
关于-12V到+12切换时过零与接地,楼主可以在I/O检测时加个延时小程序就可以区别开了,不然你用 AD其实也只能这么做的。

网友I:
关于awey的方案

6L的方案,不大明白稳压管的作用,应该去掉就可以工作了吧?
不然貌似稳压管的整流电流Iz<Izmin,稳压管不能正常工作了吧?请达人解疑

网友B:
解释一下

当PORT为-12V时,15V稳压管击穿,三极管饱和导通,输出为5V
当PORT为+12V时,三极管不通,输出电压为3K和2K电阻对输入的分压,电压也为5V左右

PORT为0V时,三极管不通,输出为0V

至于楼主说的从12V到-12V要过零,其实很好处理,这个变化比较快,可用软件来识别。(楼主自己也说了,停留在有效的0电平的时间比较长)

20楼说的是怕稳压管漏电流的影响吗?三极管基极加了泄放电阻,担心的话可以将此电阻减小一点。

楼主:
呵呵sxggj,二极管我在焊电路板的时候就已经串了

不是我容易放弃,因为这东东赶着要了,我以前也试过很多电路,都不行!

不过你刚才这样一激,我再去试了一下,将那个对地2K的电阻换成11K的,这样平时PORT为+12时,IO端电压为5左右,当PORT短路时,IO端为完全0V,可以!当PORT出现由+12到-12时,IO端为近4V左右的正电压,也算是逻辑上的高电平,与短路信号可以区别开,呵呵!

谢谢awey了,不愧是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