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803

楼主(2008-09-11):
(无正文)

楼主:

通过comc端给2803一个使能,(左边的M2模拟74反向器)(R8模拟继电器)但是实际测试发现Q3不焊接的时候,继电器就已经动作了。vee端测得0.8V,output端1.56V,input为4.6V

网友A:
很简单

如果2803只使用1路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使用8路,就有问题了。
其它任何一路的VIN=0V,则VEE就是0.7V左右了。就是通过D1到另外的输入。

网友B:
同意楼上.

网友C:
COM端不是用来使能用的,是用来防反电势击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