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开关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8-09-17):
如图,这是常见的一键开关机电路:
其中短按则开机,长按关机,输入电压1.8~2.5V。
没接负载时,这个电路能实现开关通断,Von的输出可以控制。
但是接了负载之后,再怎么按也就是升到0.2、0.3V左右,一放手就又下去了,着实让人郁闷。
各位兄台,这到底是咋个回事呢?恳请赐教

网友A:
可能是容性负载!

该电路的本意是短按时,Q5导通,并且在Q6导通前按键必须被释放,实现短按开机。
长按时,Q6导通后,Q5、Q8截止,实现关机。

估计是你的后级电路有明显的容性负载,导致按键被按下后,输出上升太慢,无法确保按键释放前足以使Q5导通。而Q6导通后,Q5、Q8截止,无法开机,用示波器看看应该比较明显。

网友B:
可能是R37太大了点,你负载电流是多少?

把R37换成200欧试试。

网友C:
可能负载电流太大了.

网友D:
2楼说的是一个问题

负载太重也是一个问题

楼主:
负载的启动电流比较大

负载所需电流500mA以上,好象是比较大哦,这个电路能改进一下以适应较大负载么

网友A:
用3楼的方法!

减小R37试试

楼主:
我把R37减小至200欧和100欧试了,似乎还是不行哦。
一按的时候瞬间上升到0.5V,然后立马又下来,就是上不去。
不知道各位还能给提点什么建议,我好去尝试呀,最好能有个人给个原理性的分析哈,是不是用这些三极管不妥当呢。

楼主:
好的,我回去再试试

网友E:
如果是负载过重的原因

现在是开不了机不是关不了,建议先别焊R26,看能不能开机,能开的话再说吧

网友B:
你现在的Vbat到底是多少啊?

楼主:
回12楼

VBAT大约2.4V这样吧

楼主:
大侠呢

能给提点建议么

网友B:
负载电流多大...

网友F:
既然楼主都不想提原理,俺也就不提原理了。

9012换成8550 R37改小点。

网友G:
将R31直接接在Q8的B、E之间

图看着有点别扭啊

网友H:
500mA电流太大了,in才2.4v,

网友I:
没结果啦?

网友J:
负载电流太大!

特别是开机瞬间负载电流就更大了,你可以逐步将负载电流减小测试看看,或者将三极管换成MOS管试下,不过要电压低的MOS管,还不行,只能说电路要重新想了。

楼主:
多谢大家的回答,开关似乎不可行

开关接通之后接的一个升压电路,升至5.2V,负载所需要的正常工作电流大约150mA(启动所需电流大约350mA)。照此算来2.4V的电池,效率大约80%,开机瞬间所需要输出的电流大约为:5.2*0.35/(2.4*0.8)=0.95(A),这个放电电流一般的电池似乎达不到。
还有负载功耗比较大,即使能行也工作不了几小时,得转换个思路了。

不过还是得谢谢大家的分析了

网友:
负载电流过大了

重新调整参数,计算电路《驱动》带载能力吧。

网友K:
我想在输出端接一个滤波电容可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