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实现模拟信号隔离?

楼主(2008-09-17):
(无正文)

网友A:
变压器是一种

网友B:
AD输入也要隔离的呀

网友C:
方法很多

1、专门的线性隔离光耦,价格贵
2、V-F变换,光耦隔离

网友D:
变压器

我用的就是变压器隔离

楼主:
谢谢各位

有一点不明白,如果变压器隔离,变压器只能通过交流信号,如果是近似直流的缓慢变换传感器信号,是不是如gx_huang老师所说,先V-F变换,再隔离?

网友E:
先AD再隔离

网友F:
ADC输入

1.光耦隔离
2.多路ADC输入
3.分时输入

网友G:
==

1 先用AD量化,再隔离,既可以用一般的光耦
2 如果直接隔离就要用线性光耦
3 如果是频率较高的交流信号则可以用变压器隔离
4 如果是交流信号也可以用电容隔离
5 对于频率较低的信号或者直流可以先调制之后再采用交流的方式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