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013 请教高手指点

楼主(2008-09-17):
VCC=5V CD4013什么时候是低电平?PDF上面只说 VIL max=1.5V
VIH min=3.5v, 那么在1。5V和3。5V之间是怎么样的?
 多少才是门限电压?是不是1。5和3。5之间任意的数值都有可能?

网友A:
o

在之间就是状态不确定.这里就指出了高低电平的范围

楼主:
回复楼上的

是不是他的门限就在这里面随意的一个数值,我测的有些时候是2V  有些是2点多伏的

网友A:
o

门限就是状态转换的门槛,在这中间的都不是

楼主:
回复楼上的

     那怎么来判断他是高还是低呢?我想在给他加个固定的直流电压,让交流信号在这个直流基础上震荡,所以我想知道确定的零界电压。是不是他的零界电压是变化的,或者说是不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