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源集成控制器MC44608是模拟芯片还是数字芯片?请指教

楼主(2008-09-17):
谢谢大家!这种芯片好像输入的是模拟电压,但是输出确实PWM信号,请问其怎么样理解,谢谢

楼主:

居然没人回答,唉

网友A:
o

MC44608是安森美半导体公司生产的低功耗、高性能、高电压开关电源脉宽调制控制器

网友B:
模数混合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