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C2274差分输入线性,输出线性度有偏差怎么解决?请教

楼主(2008-09-18):
(无正文)

楼主:
出现的问题?

PEDAL输入2.1~3.7V,P-REF为差分地2.095V.
输入PEDAL电压线性
输出放大1.58倍后,/PEDAL信号在0~0.7V的一小部分线性不是很好
为什么?请教,怎么解决?谢

网友A:
o

运放输出最好不要接容性负载 把输出那的电容去了看看要不就在中间加一小电阻

楼主:
为什么?

输出到DSP的

网友B:
是运放失调电压或 PEDAL输出阻抗不够低吧

网友C:
双电源还是单电源?

楼主:
单电源

单电源

网友C:
那就没得说了,呵呵。

楼主:
问题已解决

问题已解决
哈,误差在控制范围内
谢谢

网友D:
那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B:
估计就是DAPAL输出就有死区

网友E(2011-09-23):
问题根本就没有解决,而是lz的误差在规格要求的误差范围内,可以接受,所以原来的问题不再是问题,所以不用再像办法解决了!

网友F:
这是个低频,平衡输入,单端输出变换器。电阻取值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