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方波信号放大问题

楼主(2008-09-18):
小弟想将频率为500KHZ,峰峰值为2.2V的方波信号,放大到峰峰值为5V左右,下面是我做得两个放大电路,第一种用三极管的开关特性,幅度是放大了,但是失真比较严重,整个上升沿就成了曲线;第二种用的反相输入的负反馈,根本就没有现象,我也不知道是否是电路设计上有错误,还望各位高手赐教,感激不尽,呵呵!

楼主:
对不起,图没传好!

网友A:
换高速三极管?...

换高速三极管?...

楼主:
高速三极管?

高速三极管在上升沿会比较快吗?请推荐几个型号好吗?

网友B:
o

要求是同向还是反向阿。运放得就不说了358输出不到5v而且用双电源就不要直流偏置了吧。三极管也是反向放大,换高速三极管应该会改善的

楼主:
谢谢gjg191

不要求同向或反向,运放我觉得连接得没错啊,而且我把直流偏置去掉后也试过,输出根本就没有什么波形,还请各位大虾继续指点!

网友B:
o

你把放大倍数改为1;1试试看,358好像带宽只有1M左右用在这里太勉强了。

网友C:
把运放的电源换为-+12V试试.

把运放的+输入端接个730欧的电阻到地.

楼主:
谢谢7、8楼两位兄弟的指点

首先我讲电路改成1:1的了,但是输出依然不行,而且我想1M的带宽应该能够满足500KHZ的频率吧;然后8楼老兄说的加上补偿电阻我也试过,也不行啊,呵呵!大家还有什么好方法啊?也不要仅限于我画的这两种啊,说不定我的思路就有错误,大家有什么成功的方法拿出来让小弟学习学习啊!

网友B:
o

准确地说358的带宽是700k,如果放大2倍带宽就只有350k所以358不能满足你的要求,要换运放,你可以试试采用正向放大器,看你的电路应该没有问题,主要是电源还有换运放

楼主:
谢谢gjg191

我明天就去买两个运放换换试试,呵呵,谢谢啊!
不过还有一点我不是很理解,就是我只是放大方波的幅度,跟运放的带宽有太大关系吗?

网友D:
输出峰峰值5V的还是正负5V的方波?

500K的方波用运放来做,对运放的带宽要求很高的.
不如用比较器来做.

楼主:
回awey!

输出是峰峰值5V就行,如果能够是+-5V也可以!你能讲讲为什么1M带宽的LM358不能对500KHZ方波放大的原因吗?比较器是不用要求带宽的吗?呵呵,我是新手,见笑了!

网友D:
500KHz的方波

你要保留5次谐波带宽就要2.5MHz,
1MHz的运放,1MHz指的是单位增益,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带宽,而且是对正弦波的.

楼主:
哦,呵呵

谢谢指点,小弟明白了!我明天去换个运放试试!OP07应该可以了吧?呵呵!

网友E:
明白了?我怎么还没明白?

引用 网友F: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14楼: 500KHz的方波

你要保留5次谐波带宽就要2.5MHz,
1MHz的运放,1MHz指的是单位增益,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带宽,而且是对正弦波的.”

问题
1、“保留5次谐波带宽就要2.5MHz”为什么?
2、为什么是5次谐波?而不是3次、4次、7次?
3、“1MHz指的是单位增益”什么意思?

我菜鸟!谢谢!!

网友G:
因为方波是由无数的谐波构成的

从傅里变换可以知道方波是由无数的谐波构成的,也放awey的意思是当取到5次谐波时其精确度已经足够了.单位增益好象是增益*带宽吧?

网友H:
OP07绝对不可以

OP07绝对不可以,你想一下方波的频谱,你至少保证能放大它的5次谐波才能保证失真较小,因此所族的放大器带宽至少2.5MHz,用运放的话就要用几十M增益带宽积的,贵的要死,改三极管,或者比较器

网友I:
这个贴学了好多知识!感谢各位高手.

楼主:
回mic1984

呵呵,谢谢mic大哥!我也查了查OP07资料,带宽似乎比358还小,更不行了!我考虑换个高速三极管吧,还有你说得那个比较器我也不是很明白,能稍微讲讲吗?比较器对信号频率没那么高的要求吗?呵呵,谢谢!

网友J:
可以用OP37

63M GBW
11V/us SR

网友K:
晕,弄个施密特触发器,偏置到vih+和vih-中间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