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隔直

楼主(2008-09-18):
请教各位:
 在一个只有正电源供电的系统中,将有直流成份的交流信号通过电容隔离后,输出的交流信号下半周为什么是在 0电平以下,负电压是怎么出现 ?

网友A:
考虑电容充电和放电

网友B:
??

你不是说过交流隔直了么?
交流通过,直流不通。
输出只有交流,自然就有负电压了。

网友C:
能不能理解为电容上面的电压不能突变

能不能理解为电容上面的电压不能突变?
这样理解正确么?

网友D:
看错了吧,

是在一定的直流电平以下吧,不是0电平以下吧。

网友E:
隔离后的部分,到地有个负载。

隔离后没有直流了,你到底如果有个1M的电阻,那么隔离后的直流就是0V。
如果你有个1K的电阻上拉到电源,那么隔离后的直流就是电源,叠加上交流后肯定有一些比电源还要高。

网友F:
不明白,等待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