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发热的主要原因

楼主(2008-09-21):
  我们的电路板街上电源后过一段时间,不做任何工作,电路板变得很热,高手能不能帮我分析一下原因啊,谢谢

网友A:
先找是哪个元件发热厉害,再分析原因。

楼主:
找到了发热芯片

找到了,主CPU是发热的源头,但是现在有个问题,我测量5V电源与地之间接近短路,总之电阻很小,比正常的板子小了很多,另外5V与地间并联元器件很多,在不拆除元件的条件下,有没有办法能够测出是哪个元器件导致短路呢,我现在有好板子做比较,但是同样好板子也不能拆除元件。

楼主:
自己顶一下

  哪位高手指点下,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割开电路,缩小范围。

楼主:
谢谢

  但是比如说我在测量上困难比较大啊  都是并联的, 电流不好测,阻值又很小,几欧姆而已,基本上是短路
   其实就是正常的板子,电源和地之间也不过一百多欧姆而已,叫我该如何是好

楼主:
再顶一下

  有经验的检测高手来看看啊啊

楼主:
顺便再问一下

  对于电源与地间阻抗变的很小的问题,因为并联元件太多,又不方便拆卸元件,该如何查是哪个并联元件降低了阻抗呢

网友B:
楼主灌水啊!你已经找到了还问?主CPU吗!

楼主:
我闲的啊,灌水。。。

  我的意思想必楼上老兄没看明白,主CPU热,不一定是CPU坏了啊,CPU应该是好的,功能实现很正常,关键问题是很热,开机1秒后就很热,5V电源和地见几乎短路 ,原来电路5V电源和地间阻抗大约100多欧姆。问题就是哪个元件拉低了我的阻抗呢

网友C:
o

画图出来一个一个查阿,有问的时间都找出来了

楼主:
楼上的老大算你狠

  前提我说了,不能拆卸元件,好的,功能正常,芯片各点输出波形也正常,那你让我查什么,图我自己有,没什么画的,关键是问题出在电源对地之间,并联了无数个元件,无数个支路,该怎么查呢

网友D:
测个支路的电流

用万用表的mV档,测电源供给的各支路PCB引线上的压降,与正常的比较,压降大的电流就大。

楼主:
HAHA ,果然是AWEY

  谢谢AWEY大师,如果引线支路长短不一的话,这个方法还有效么,想来同样电流的话,引线长的压降大些吧应该,不过我会去试一试的,谢谢

网友E:
1、拍红外线照片;2、用手摸;3、量压降;4、...

4、用线性霍尔元件或磁头 + 高倍数放大器 去探雷...

楼主:
谢谢XWJ

  现在研发阶段,等以后产业化了我们一定把这些装备配置齐全。

网友F:
learn.....

for PCB debug .

scan short circuit point.

网友F:
summary

测电源供给的各支路PCB引线上的压降 ----> 支路的电流 ----> short circuit point

拍红外线照片, 用线性霍尔元件或磁头 + 高倍数放大器 去探雷... -------------> we can do a short circuit point detect mathine, haha

网友B:
楼主不是说CPU是发热的源头吗?功能正常也会有部分损坏啊,

你如果怀疑CPU外围电路,也可以摸摸温度高不高啊,xwj说的那种用霍尔+放大器的不知有没有现成的仪器,这个应该能无接触测电流吧?

网友F:
整理资料的时候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反复论断

只有 用线性霍尔元件或磁头 + 高倍数放大器 去探雷...
这种方法较为通用.

测压降----电源都短路了哪来的压降(电源短路情况下)
测温度--------芯片内部短路时, 温度看出来了芯片业该冒烟了
用手摸----------强电咋办??

所有, 只有 线性霍尔元件或磁头 + 高倍数放大器 比较通用, 有没有现成的这种传感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