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将正负10V转成0-5V?

楼主(2008-09-25):
将正负10v转成0-5v,以便有源滤波和AD转换,
转换的原理我懂,是用运放将正负10v转缩小4倍为-2.5v-2.5v,然后再电平偏移2.5v,就是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运放比较好,请推荐一些,非常感谢。
集成的片子最好了

网友A:
o

原理都知道了选芯片还那么难吗

网友B:
OP07吧,精度和价格都还过得去

网友C:
根本就用不着运放

用几个电阻就能完成了,
先用电阻分压,然后再用电阻平移,
其实可以一步完成,两个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D:
只用电阻怎么弄呀

能给下电路吗

网友D:
我真想知道用电阻怎么弄,先顶上去

网友E:
LZ看看这个

https://bbs.21ic.com/club/bbs/bbsView.asp?action=repliedmyannounce

这个能打开嘛,我以前的求助帖。

引用 网友F: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5楼: 用电阻就可以了

0-5V输入串联一个电阻到ADC输入,
5V和地之间并2个电阻分压,中间点接ADC输入。
具体阻值自己算。

----------------------------------------------

网友G:
电阻分压?

电阻分压以后驱动能力应该比较小吧?
如果作为输入信号还是可以的,但要驱动其他元件可能有点问题。(个人拙见)

网友H:
我刚做过这个东西

你用个求和电路    正负10V之间的电压和5V求和转换成0-10V    然后在用个电阻分压
或者放大倍数为1/2的运放电路  就可以得到0-5V的信号电压

网友I:
三个电阻解决问题,如果你有相应的电源的话!

网友J(2018-01-23):
引用 网友C:
用几个电阻就能完成了,先用电阻分压,然后再用电阻平移,其实可以一步完成,两个电阻就可以了。  ...

您好   想请教一下   如果是0-5V转换成±10V,可以用一个运放就直接完成么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您好   想请教一下   如果是0-5V转换成±10V,可以用一个运放就直接完成么

可以,但是还需要若干电阻,还需要一个参考电压源。

运放嘛,可以进行乘法运算,电阻可以进行加减运算。组合起来就可以实现你想要的功能。

比如 0-5V 转为 +-10V, 相应就是 y=ax+b方程,其中a=4,b=-10;
甚至你可以做成0V变10V,5V变-10V,相应方程系数就是 a=-4,b=10;

当然,第一个方程,也可以变形为 y=a(x+c),这样,其中a=4,c=-2.5;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如何将一次函数转换为有运放的电路,特别是常数项是负数的这种一次函数,遇到了这方面的困难,希望您能给予帮助

网友L(2019-04-02):
注意:Vref不是2.5V。因为 R1不等于R2,具体需要电路分析。实际Vref可以用电位器来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