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LC2652小信号放大的问题,请指教。

楼主(2008-09-25):
为什么我在IN+和IN-短接的情况下,输出Test还是有1.778mV左右的电压?(用安捷论6.5位数字表的交流档位测试。)用滞留档测试为-15uV到+5uV跳动,请高手指点,电源用的是线性电源,电源的交流值为55mV左右。

网友A:
滞留档测出来的比较靠谱

与VIO(input offset voltage)的指标很近.不知是不是测量方式的问题。

网友B:
先看看测试方法有没有问题

万用表两表笔都接在地上,看看交流电压还有多少。

网友C:
这个要看电路增益了

VO=G*Voffset
不是仅仅手册说的OFFSET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