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如果不加方向二极管会怎样?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09-25):
断开后电流无法泄放

  可能会损坏里面的磁性元件吧

网友B:
可能产生很高的反向电压,把控制它的三极管给击穿了

网友C:
这么严重啊?

前两天我做了一块PCB,本来是继电器并联一个电容和一个二极管的,后来为了省地方我把二极管剪掉了,不会真出事吧?加了电容是不是就不用加二极管了?

网友B:
那得看继电器的大小了…………

网友D:
需要二极管,电容好像不太需要吧

网友E:
加电容与二极管作用

继电器并二极管是为反向电压提供放电回路.保护三极管.
并电容(一般是并电容与电阻串联支路)是为消继电器触点产生的火花.

网友F:
LZ,加了电容就不用加二极管了.不过,电容要在333以上

网友G:
不加的话应该不会马上见效

不加的话应该不会马上见效,然后不知哪天发现继电器坏了!!

楼主:
电容?

没想过,加了电容就不用加二极管,那电感上的能量怎么很快释放的?

请您指教!

网友G:
..

你管他能量释放得快还是慢呀,如果是二极管释放得快些,电容应该慢些,总之是要释放,

网友H:
不加二极管,继电器是不会坏的,坏的是控制继电器的器件

网友I:
等继电器坏的时候就知道要不要了,

网友J:
7楼正解

网友K:
RE

电容串电阻为吸收或钝化,使继电器的阶跃响应的上冲减小.

那个续流二极管是保护驱动级的,对继电器没有保护作用.

网友L:
*

不加二极管,当驱动管断开后,电容的充放电过程应该使继电器产生震荡电流的,也会减小驱动管的负担,应该是可以的吧?

网友M:
15楼说的对

15楼说的对,我赞成

网友N:
加电容,在驱动管导通的瞬间,电容相当于短路的,

这样做也有一定的危险性。

网友O:
总结一下:

1、不加二极管,会产生自感高压,损坏驱动管
2、单独加电容,驱动管导通瞬间有大电流,关断时,电容与继电器的线包会产生LC震荡,可能会使继电器触点震荡
3、加二极管,可以箝位自感产生的高压,但因二极管的续流作用,延缓了继电器的关断时间
4、加电容和电阻串联,可以吸收自感的高压,又因为电阻可以消耗LC震荡的能量,避免触点震荡。
5、加双向稳压管:箝位关断时的自感高压,又因为稳压管导通电压较高,能量消耗较大,防止LC震荡。

常用的是加二极管,或电阻电容串联。

网友N:
哦,学习了,还在这啊,

休息了。

楼主:
总结的好!

网友C:
谢谢各位大虾的指教

看样子我还是老老实实把二极管给焊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