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运算放大器问题

楼主(2008-09-26):
请问利用运算放大器能实现电压的降压的功能吗?类似电阻分压,想把电压0-10V线性降压到0-3.3V,具体运放电路是什么?万分感谢!运放放大倍数小于1是不是不稳定呀!

网友A:
自己看书吧

不稳定就加电容补偿相位嘛

网友B:
宁愿用分压+跟随,也不要用OP做衰减

网友C:
电阻分压+运放跟随

网友D:
同意四楼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