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使用3.3v的i/o控制2as1213的开关

楼主(2008-09-26):
(无正文)

网友A:
o

vcc是5v v1是3.3v q3不可控制

网友B:
换成npn的行

网友C:
同意楼上

另外送你一张图

网友D:
可行的

用3.3V的IO控制5V,Q1和Q2这两个管接得没错,或者Q2换成NPN管,只是控制逻辑不同了。
建议可以用负载开关,FPF21XX系列(FairChild网站有资料),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