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牛人帮我想想这个电路?

楼主(2008-09-26):
请问红色部分的那几个原件在这里有什么作用?
小弟实在是想不通,这是我们在生产的一个音频产品的
电源部分。

网友A:
两个作用

不清楚POWERDOWN的来源,估计一下:

1、上电时电流通过三个电阻R203-R205给大电容C207-208充电,防止电流冲击
2、电源掉电时,POWERDOWN为高,大电容上电能通过NMOSFET给负载供电,避免流经R203等浪费能量。

楼主:
自己顶一下

回复2楼:
POWERDOWN 来自一个主控的I/O口,但是有不明白的地方:
(1、上电时电流通过三个电阻R203-R205给大电容C207-208充电,防止电流冲击)
前面有个470UH的电感难度不可以担此任务,
(2、电源掉电时,POWERDOWN为高,大电容上电能通过NMOSFET给负载供电,避免流经R203等浪费能量。)
那可以让C207,C208的负极直接接地。没有必要加MOS 管

网友B:
是否有充电延时的功能?

网友A:
POWERDOWN何时动作是关键

楼主:
经过我认真的测量

一从陶令兄弟分析的很正确,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