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家早上好,向大家请教运放输出失调电压哪个最少

楼主(2008-09-27):
输入信号很微弱,就是LC振荡接收后,检波之后输出信号,然后就把这个信号放大
1 . 从运放输出失调电压方面考虑,下面那种放大的失调电压最少?
2 . 在只能单电源供电的情况之下,下面 A和C 两种方法,应该优先选用那种,谢谢!!
新手刚工作,以前只是知道运放的原理,但是实际经验少了,没有具体研究他们之间的差别,希望各位前辈能指点下,谢谢拉

网友A:
光从输入失调电压的影响来看,都一样

C电路对电源要求很高

网友B:
信号是否RAIL-TO-RAIL?

放大多小的信号?
放大多少倍?
你以为光看看就能看出来好坏阿

网友C:
没听说过失调电压.

OP的内部噪声有偏置电压 偏置电流 和失调电流.

咱暂且把你的失调电压理解为"OP内部噪声".

左上具有偏置电流调整功能.R=RI//RF.

其他的电路啥调整功能都没有.

AWAY提到C对电源要求高,因为OP有个参数叫电源波动抑制比,普通的OP电源引脚波动不会对OP带来影响,但C把电源波动引到了输入引脚,也就是把电源噪声引入了系统, C一般要用基准源做.

网友D:
这样也就A还可以了

楼主:
失调电压,我的理解就是

例如单电源供电情况之下
输入为0付,但是输出不是0付,这个电压就是失调电压

还有曾经某个时候听说过单电源输出难以到达0
凭感觉B比A好(也就是A的失调电压比B大) 不知道我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E:
图C只能做交流放大器(输入串电容),不能做直流放大器。

网友F:
运放的参数没有“偏置电压”的概念吧?

只有偏置电流,还有失调电流!

一般称输入失调电压,Input Offset Voltage
它是当输入端接地时,输出电压除以增益得到的等效输入电压!

网友F:
所以从概念上说“输入失调电压”对一个运放来说是确定的

B图是降低了输入偏置电流的影响!

另,似乎也没有“输出失调电压”的概念吧?

网友G:
有输出失调电压

失调电压有输出也有输入,和增益有关,所以一般都是折合到输入端.

输出失调电压就是VOS*G

运放输入为0,输出不为0,这个就是输出失调电压
使运放输出为0的输入电压就是输入失调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