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去除这种现象!!

楼主(2008-09-27):
在传感器没信号下,或者把掉传感器以后,IC1的输出60MV左右,经后面放大以后对后续电路有影响,有什么方法把他去掉呢,加下拉电阻可以吗,加了以后对有传感器信号时有什么影响?

楼主:
补充下

实际中,RLOAD 为33欧   R4为2.4K 的

网友A:
60mV固定么?

会随温度变么?
简单的抵消掉吧。

楼主:
是固定的,不随温度变化的!

网友B:
频率固定么?

网友C:
什么传感器?什么运放?

电路的作用是什么?
看起来象是个示意图

楼主:
气体传感器

是个电化学气体传感器,这部分是传感器的电路,是示意图,我测的是直流电压!

网友D:
还是在后续电路处理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