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峰值检测电路

楼主(2008-09-27):
现有一信号,其中有多个峰值点(拐点),需检出峰值发生位置(到峰值时,发出信号),谁有高招,望赐教.

网友A:
我的意见怎么没人重视呢?只好用电路和波形来说话了

   电路中的Vi是输入波形,每隔段时间有个峰值。一个RC网络来产生一个波形延迟时间,因为RC网络会对波形有衰减作用,另外一个路用电阻分压网络用来补偿一下,尽量让两路波形幅度相等。
   电路输出的下降沿对应着波形的每个峰值。

网友:
找一个 峰值检波电路

找一个 峰值检波电路

网友B:
网上搜一下,还是很多的

网友C:
可以这样考虑

先将信号的峰值箝位在某一个固定的电平,然后,将它检出。

网友D:
多个峰值点需要检测

2,3楼,网上是很多峰值检测电路,但那只能检出一个峰值点,我的是一个周期内有多个峰值点需要检出,且要知道峰值发生时间.

网友A:
一点提示

    我大概理解楼主的意思了:一个波形会出现多个峰值点,他想在波形冲到峰值的时刻产生一个触发脉冲,比如一个50Hz的正弦波,每秒钟有50个峰值,他想在峰值时刻获取一个脉冲,这样每秒会收到50个脉冲。(呵呵,很多人经常问如何获取过零点,而楼主的需求与此相反)
    这就好比一个函数f(x)在一段时间内有多个极大值,极大值点出现在一阶导数等于0而二阶导数是负数的位置。求导数可以用微分电路,于是……

    这可能复杂了一点,简单的电路可以这样做:把你的波形f(t)延迟一段时间,成为f(t-a),然后把f(t)和f(t-a)送入一个比较器,那么比较器的下降沿就大约对应着极大值点,不过下降沿时刻已经比真正的极大值点延迟了一点时间b(0<b<a)。

网友E:
需要展宽处理,然后再检测比较好,以免峰值发生重叠

网友D:
谢谢提供见意

请问如何展宽模拟信号

网友F:
答案

这个问题我也很想知道答案

网友C:
看看视频信号的同步头是怎么检测的

网友C:
guosr 的思路不错

网友G:
先用微分电路。再用绝对值电路

网友H:
guosr的方法也有缺陷

guosr的方法,要求延迟后的信号波形、幅度都与原始波形相同才行。如果原始信号没有规则的形状和周期,就很难办。例如仿真图中是用RC延迟,另一路用R2/R3分压来保持两路幅度大致相等。输入信号周期变了,R2/R3的比值也要跟着变。

可能还是用微分电路的办法好。微分输出信号过零点(由正到负过零点)就是峰值点。

网友A:
楼上分析的没错

    这都源于RC延迟特性不理想。如果有个电路能够产生一个固定的时延,而波形不变,幅度稳定,那么用来取代这个RC时延就非常理想了。
    关键是看楼主的需求,如果搂主的信号频率不高,所需的峰值时刻的准确度要求也不是很高,那么RC延时也就够用了。
    还是回到数学原理上,我提出来的这个方法实际上是用差分运算取代微分运算,即f(t)-f(t-a),并且用比较器来检测差分运算的过零点,本质上还是想找到一价导数等于0的时刻(上升沿或下降沿),而下降沿正好对应着导数从正变负,也就是二阶导数为负数。

思路学习了,很不错

网友I:
如果拐点不是很尖的话,那么可以近似认为拐点上有一段值

网友J:
这个事不能一般的峰值检测电路进行

1 峰值保持不能让电压上去了不能下来----因此要考虑放电问题
2 拐点:通过微分电路找。如果能做到,拐点时刻做瞬间采样-保持-AD。
3 由于拐点是随机出现的,AD周期的启动和结束都要好好考虑。这里面还涉及一个时间问题:比如说,是不是要在每个大小不论的峰值时刻都要没,如果是的话,间隔小的峰值点,又如何保证精度?

网友K:
请问

楼主,你的输入是什么类型的信号,还有噪声的情况,不说明不好讨论啊

网友K:
我觉得

应该用个AD采过来,然后配合定时器,比较前后AD值,获取峰值。

网友D:
受益不浅

感谢的各位分析,让我受益颇多,GUOSER的方法确实很好,我做实验试试,另外我的输入波形是CCD视频信号.

网友L(2013-05-15):
用ADC方法理论上是行。可ADC受 供电影响。常常
读出的数据,在小幅波动。高速读,更加如此。看来
还是用硬件实现为妙

网友M:
引用 网友A:
    这都源于RC延迟特性不理想。如果有个电路能够产生一个固定的时延,而波形不变,幅 ...

刚看到ic921前辈的评论,才意识到,这是好久的帖子了